APM飞控 GPS收不卫星

楼主(2020-01-17):
有那位知道那出问题了吗?四轴刷了3.2.1固件,地面站是用1.3.34版本。飞控上蓝灯长亮,就是显示收不到卫星信号。也重刷了几次3.2.1固件还都是这样,那位大神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
检查线路有没有问题,罗盘重新校准,到室外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线路问题吧

网友:
地图左下角显示的什么?

网友A:
不是已经显示3D FIX了吗?应该已经定位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显示3D FIX了吗?应该已经定位成功了

那为什么没有显示有卫星的数量呢

网友:
不已经3D Fix了吗?

网友B:
不是有卫星吗?少了一点,m6n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卫星吗?少了一点,m6n是这样的

是m8n的,平时都是十几个以上的卫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