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我两年的接收机坏了,舍(mai)不(bu)得(qi)换控啊,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0-01-18):
无奈自己拆开屏蔽罩修,加电后在主控芯片周围的一颗3.3v L338稳压发烫,不敢继续测,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芯片丝印,只好tb上买了个L33B换上
发热部分
就是他

换完之后,无奈还是点不亮,我怀疑是我换的芯片输入电压不一致,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同时我不太懂分析电路,其他地方也不敢胡乱修,只好来坛里寻找老模友的帮助,烧的原因是不小心把升级用的地线和sbus同时接入电路中,瞬间接收机不亮外加杜邦线烧断,接收机无明显烧痕,该如何维修?谢谢坛友们的帮助!

网友A:
负责任的告诉你,stm32f103cb烧了

网友B:
芯片发烫有的是正常的

网友C:
接收机上一般都是3.3v输出的,发烫的话确实也不一定就坏了,昨晚刚修东西了解过这种线性稳压,有一种什么ME6219C的是3.3V输出,可以找找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烫有的是正常的

意思是说可能不是那个芯片出问题了,是其他地方导致该芯片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上一般都是3.3v输出的,发烫的话确实也不一定就坏了,昨晚刚修东西了解过这种线性稳压,有一种什么ME ...

谢谢老哥,我买一个换上试试,可是原来那块芯片不会发热,我烧了一会开始发烫,是连带这整个接收机发热,用红外线测过核心温度快200度了,我只敢上电几秒钟,不然线又断了

网友D:
接收机还能用到两年啊,我都是跟着飞机一起飞丢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责任的告诉你,stm32f103cb烧了

更换单片机可以么,我想好好折腾一下(好吧该遥控停产接收机没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还能用到两年啊,我都是跟着飞机一起飞丢了好几个了

我家种的地我撒农药,地大了飞机飞不到哪去  ,种地没赚几个钱,玩飞机玩么了

网友E:
应该是stm32的问题

网友A:
你有固件可以随便搞,没有就换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stm32的问题

谢谢帮助,我准备买个单片机烧烧换上去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固件可以随便搞,没有就换控吧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可能不是那个芯片出问题了,是其他地方导致该芯片发热的?

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是降压芯片,发热就是坏的,因为我的那个降压片就一直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是降压芯片,发热就是坏的,因为我的那个降压片就一直很烫手。

这样啊,你那个应该是电压接大了,我记得如果ldo发热是不能够算合格的

网友:
仰望能自己修理接收机的大佬

网友(2020-06-11):
就服自己搞定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