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收不gps信号

楼主(2020-01-18):
大神们知道那出问题了吗?昨天突然可以收到一次,今天又不行了。两个飞控都是这样问题,都不想弄了

网友A:
看看收到几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收到几颗星

一棵也没有显示有,但是GPS又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棵也没有显示有,但是GPS又可以用

你换一个地面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地面站,看看

地面站换过,固件也刷过。就是不知道那问题

网友B:
换线,换线 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线,换线 换线

不是线的问题,按泡泡老师的那个看不到电压的方法就行了。不过我是用3.25版本的

网友C:
GPS模块使用TTL-USB刷机板单独连接电脑 ,用U-BLOX软件检查GPS是否正常,新手课堂 APM数传加装蓝牙GPS波特率的修改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52&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使用TTL-USB刷机板单独连接电脑 ,用U-BLOX软件检查GPS是否正常,新手课堂 APM数传加装蓝牙GPS波特 ...

已解决了

网友(2020-03-11):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楼主:
就是按照泡泡老师那个看不到电压的那个方法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使用TTL-USB刷机板单独连接电脑 ,用U-BLOX软件检查GPS是否正常,新手课堂 APM数传加装蓝牙GPS波特 ...

泡泡老师,我的数传上没有那个开关怎么办呀?还有其他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