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SPracing F3 +WMOSD 显示缺失问题…

楼主(2020-01-19):
1:如题,在软件上设置好了,也save过,最后write过,但是编辑好的的高度,距离,罗盘,横滚俯仰角度等信息根本没有显示,原本以为是位置没有排好,我调整位置后还是不能能显示,请问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2用的是sprucing F3飞控该飞控不带气压计,是不是不能显示高度?但是有GPS在,应该也能显示高度吧?
3另外发现只有acro 与angle两种模式切换时会显示,设置好的nav rth 与失控返航模式则不能显示。请赐教。

楼主:
原来是卫星没有定好位,等卫星定好就有了。

网友:
betaflight不香吗? 为什么要用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