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舵面平衡吊机试飞

楼主(2020-01-19):
x420机身
SP F3飞控
1105 7000kv无刷
BLheli无刷电调
2.5寸4叶桨 双4.3g舵机

视频见

命令如下(电机,插1,2,舵机插 5,6),供大家参考
(注意:每个飞机设置不同,电机/舵机 不同, 我调了几个小时才调整这样,都还不很满意! 所以不要来请教,自己慢慢调.)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1 0 0
mmix 1 1 1 0 0

smix reset
smix 0 2 5  100 0 0 100 0
smix 1 3 5  -100 0 0 100 0
smix 2 2 6  50 0 0 100 0
smix 3 3 6  50 0 0 100 0
smix 4 2 1 80 0 0 100 0
smix 5 3 1 -80 0 0 100 0
smix 6 2 2 -100 0 0 100 0
smix 7 3 2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6 none
resource servo 1 B08
resource servo 2 B09
save

网友:
厉害啊,能听话就很不错

网友:
哪个通道和哪个通道混控?

网友:
pix飞控可以刷这个固件吗

网友A(2020-02-19):
这个只能多轴模式  不可以变固定翼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多轴模式  不可以变固定翼来飞

切passthrough应该可以,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