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A2飞控内置接收机问题

楼主(2020-01-23):
想入手A2飞控,但是注意到飞控是内置DR16接收机,请问一下这个飞控如果要用内置接收机必须用futaba遥控器才能匹配吗?或者说除futaba遥控以外哪些遥控可以对频,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从没有过大疆的飞控,路过帮顶
这个pix它不香吗,还没有限制区

网友:
别的都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有过大疆的飞控,路过帮顶
这个pix它不香吗,还没有限制区

开源飞控没时间研究

网友B:
大疆有专门的遥控,一个几百块,我记得接收机就是dr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有专门的遥控,一个几百块,我记得接收机就是dr16

好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