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三号电调无法校准

楼主(2020-01-23):
无论是手动校准还是自动校准,都不行,其他三个电机一会就完成了,只有三号电机一直响,解锁启动后也不转。
有谁遇到了这种情况吗,讨论一下吧
飞越650机架,自己加长了机臂,上1855螺旋桨,5010电动机,pix飞控,乐迪AT9s遥控器,固件版本1.3.70,6S电池

网友:
用舵机测试仪校准试试,如果正常,就是飞控引脚问题!方法1检查调参,是否设置错误。2,如果硬件问题,就只能将此端功能映射到其他引脚上。

网友A:
油门行程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做起来

怎么搞啊,只是单个电机不转,和油门没关系吧

网友B:
同款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电池

哈哈哈,疾风电池
其实是我学校发给无人机社的,后来装了大飞机,用不着了我就带回家了,不要白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啊,只是单个电机不转,和油门没关系吧

油门行程试一下

网友B:
建议单个电调拆下来信号线接在多级测试仪上或者遥控器上如果正常那就要检查飞控的输出了,如果异常的话尝试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一下电调,基本就这个解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单个电调拆下来信号线接在多级测试仪上或者遥控器上如果正常那就要检查飞控的输出了,如果异常的话尝试 ...

对,刚刚拆机我准备重新排线,结果发现信号线似乎短路了

网友:
先排查硬件,再看软件,先看输入再看输出

网友:
可以换到别的通道上试试

网友C(2020-02-27):
用舵机测试仪校准试试,如果正常,就是飞控引脚问题!方法1检查调参,是否设置错误。2,如果硬件问题,就只能将此端功能映射到其他引脚上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C:
用舵机测试仪校准试试,如果正常,就是飞控引脚问题!方法1检查调参,是否设置错误。2,如果硬件问题,就只 ...

没错,是引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