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怎么飞固定翼

楼主(2020-01-23):
Apm怎么刷固件飞固定翼

网友:
首先要刷固定翼的固件,然后校准、设置。你先去完整的看一下这个论坛上泡泡老师的教程,另外论坛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先看教程学习好,做好各种设置、调试,然后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我也在找,泡泡老师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