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不开机

楼主(2020-01-24):
我用的 CH340  ch341a 刷  富斯 i6根本链接不上电脑!刷不了,现在居然还不开机!真不知道什么情况!希望高手帮帮我 谢谢啦

网友:
新款i6教练口直接是USB的了,不需要再用ch340转换。但像你这种已经刷砖了的是没法再通过教练口刷的。

楼主:
问题是链接都没链接上 怎么就刷砖了

网友:
改串口刷

网友(2020-02-24):
那个接口不太灵光,可能接触不太好,我也是,
打开后盖,直接焊线把TX RX飞出来,我这么干了才刷出10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