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跪求F450一起飞就要往左翻,APM飞控,电机转向和螺旋桨都没问题

楼主(2020-01-25):
加速度,罗盘,遥控器,飞行模式都设置过了,就是一起飞就翻

网友(2020-06-24):
引用 楼主:
油门一推猛,一推多一点就往前面一点,然后就翻过去

先不要加脚架嘛,重心低一点

网友(2020-02-03):
飞控坏了

网友:
飞控重新刷固件看看。我原来也是。连地面站看看水平仪有没问题。把电机和电调对调一下看看方向会不会变?我遇到过电机电机有小问题,朝一边偏的。还遇到过一回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机架设置看看出错没,不然就是电调校准,电机校准,校准加速度和水平

网友A:
必定是螺旋桨错了

网友B:
如果确定桨没错,推油门的时候猛一点,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C:
都没问题的话就是地面效应  猛推油门离地就好了

网友:
f550也这样

网友D:
看看遥控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校准水平

网友:
调整好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定是螺旋桨错了

这些是真没有错,我都检查了好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桨没错,推油门的时候猛一点,飞起来就好了。

油门一推猛,一推多一点就往前面一点,然后就翻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没问题的话就是地面效应  猛推油门离地就好了

这个我试了不行啊,一推猛也是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遥控器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啥问题,遥控器的设置方面都没啥问题

网友A:
apm一二通道要换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一二通道要换插的

你好!你指的是电调跟飞控的插线嘛?还是接收机?飞控的话是换过来的,电调线右上为1通道么

网友:
飞控和接收,电调是固定的

网友A:
我一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通道换着差就ok了,你肯定是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
你没说检查飞控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通道换着差就ok了,你肯定是电机转向不对

你这个我真检查了好几遍了,电机旋转方向,螺旋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真检查了好几遍了,电机旋转方向,螺旋桨都没问题

是不是有超声波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啥问题,遥控器的设置方面都没啥问题

电调看一下插飞控的顺序有没有错还有遥控接收机的线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