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桨叶搭配

楼主(2020-01-26):
最近在研究电机,遇到了一个问题:电机相同,KV值相同,换5寸桨为7寸桨,飞机的动力会不会提升,为什么?求各位模友大神解答

网友:
這是玩電機應該有的基本常識~不同尺寸大小與KV值各自有合適的槳葉大小與螺距...低KV值轉速低扭力大所以配大槳...高KV值高專速低扭力所以配小槳...一昧的加大槳的大小與螺距只會加速馬達電變燒毀
一般馬達廠商都會有建議的搭配槳葉...如果沒有的話....就只能自己實測了...

网友:
想一下,你拿5米长的桨能划船吗

网友:
是的,有搭配的。

网友(2020-02-25):
是不是相当于车子动力总成不变,换了宽胎?

网友(2021-06-18):
要有一定的搭配就像你41码的脚穿50码的鞋跑步会更快吗同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