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

楼主(2020-01-26):
写在前:
先谈我目前拥有的设备,也是这次“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的主要用到的硬件
主要有如下硬件
睿斯凯X10S遥控(刷了最新的OPEN TX固件2.3.5)
R9M发射机(刷最新的FCC固件 20190213)
R9MM 接收机(刷最新的FCC +f.port固件 20190213
KAKUTE F7 v1.2飞控(刷INAV 2.4.0固件)
此贴仅是抛砖引玉,更多的遥控支持请查看官网设置。
X10S LUA脚本设置与JUMMPERT16设置方式基本一致
参考链接: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LuaTelemetry
第一步,给发射机和接收机刷固件
连接方式如下图:

给接收机刷固件,注意接线顺序,用杜邦线连接接收机到遥控器。
分别对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固件进行升级:
R9M发射机的固件升级为最新的FCC固件
R9MM接收机的固件升级为最新的FCC并支持F.PORT的固件.
第二步:连接接收机和飞控
接收机的+与飞控5V连接
接收机的-与GND连接
接收机的Inverted S.port连接飞控TX4接口
(我使用的kakute F7 v1.2飞控,查询过飞控说明书,所有的接口都支持反向UART串口通讯,接收机的Inverted S.port接口连接飞控TX4接口)
第三步:设置遥控器 调出LUA脚本界面
操作流程请看配图,遥控设置总共27步

第四步:给飞控刷写INAV固件,并在命令行输入额外语句
输入额外的语句,如下
set serialrx_provider = FPORT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rssi_channel = 16
set smartport_fuel_unit = PERCENT
set smartport_fuel_unit = MAH
set frsky_pitch_roll = ON

复制语句后按回车
再次输入save→回车  →飞控将会自动重启并保存设置。
第五步:遥控和接收机对频
完成对频后,在遥控器的LUA主界面会显示飞控的姿态,电压,电流等数据,以及接收机RSSI等。
在遥控主界面按PAGE键可以在遥控原先主界面和INAV LUA界面来回切换。
对应的软件和固件以及其他文件我已经上传到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0hJ61bM01pTOj2Xudt1bA
更多穿越飞行练习视频,尽在抖音:会飞的鲤鱼 [川师鲤鱼]
感谢关注!

网友(2020-09-01):
感谢鲫鱼大神

网友(2020-07-16):


楼主(2020-01-26):
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 飞控,遥控器,FRSKY,接收机,固件 作者:川师鲤鱼 9174 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 飞控,遥控器,FRSKY,接收机,固件 作者:川师鲤鱼 2954 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 飞控,遥控器,FRSKY,接收机,固件 作者:川师鲤鱼 9494

网友:
优秀,竟然敢刷release candidate版本固件。

网友:
萌新前来学习

网友A:
萌新前来学习萌新前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萌新前来学习萌新前来学习

学习进步

网友(2020-05-07):
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帖

网友(2020-07-14):
真的是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