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V2遥控四个拨杆不在中立位

楼主(2020-01-28):
新年在家防冠状病毒,闲在家无聊,把nazalite成了刷V2,(都说刷机要短路f1-f2我也没没有短路就直接在调参软件上升级的固件)欣喜之余发现遥控不能解锁,遥控四个拨杆不在中立位,遥控器校正也不行。想了很久也不知道怎样解决问题,今天早上睡在床上我想起来两个方法不知道可行吗?①打遥控器拨杆旁边的微调键调,到中立位②调整1234通道的舵机行程量和中立微调。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真是有点怪,今天一用电脑调参拨杆就正常了,电压校准正常经过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正常,搜星正常可以解锁。马上收东西出门,跑了6公里到洞庭湖边,刚做完指南针校准指示灯红灯狂闪,换了电池插电就狂闪,实在没办法只能打道回府。回到家再用原来的电池插电就正常,在家里还用姿态模式飞了一次居然稳稳的起飞了,之前在lite时还没有在室内起飞过,也不知怎么解释今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网友:
刷了新版本后,遥控通道值要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有点怪,今天一用电脑调参拨杆就正常了,电压校准正常经过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正常,搜星正常 ...

当时  你应该把GPS 拔了  飞一下试试

网友A:
拔了gp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了gps试试

现在已经可以爽飞了谢谢

网友(2021-08-30):
重新校准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