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流小???

楼主(2020-01-28):
航模电池4s,品牌电芯,已使用一年左右,虽然有点过放,飞的时间短一些,但还可以正常飞行(就是带小孩练习,飞的不高也不远),东北天冷,大概有二个月时间没飞,结果今天再去飞时,就飞不起来了,电机正常转,重新充的电也不行,电压正常,感觉是电流不够了,这块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
是不是天冷的问题造成电池电流变小

网友:
在暖和的地方重新充满电静止24小时,再量一下每片电池的电压,把电压将得最低的一组电池换了

楼主:
电池一直都在屋子里放着,温度大概20--25度之间,应该和温度无关,一共两块一样的电池,另一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