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固定翼飞行模式设置不了

楼主(2020-01-28):
遥控校准完成了,5通道正常,但是设置飞行模式的时候不能切换,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明显你这设定的是8通道啊

网友A:
因为固定翼固件和多轴固件不一样。多轴固件默认用5通道切换飞行模式,而固定翼固件默认用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固定翼固件和多轴固件不一样。多轴固件默认用5通道切换飞行模式,而固定翼固件默认用8通道。 ...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20-03-03):
学习了,高了两个飞控还没开始整

网友(2021-04-07):
原来是这样,真赞!谢谢。那怎么切换到5通道啊?继续感谢

网友:
要到参数里面把那个8改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