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20-01-29):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后,电机就解锁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遥控器里的模型参数没有了当然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里的模型参数没有了当然解锁不了

那怎么办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重新调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

重新飞控连接电脑 重新设置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要重新设置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