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12通道接收机对频

楼主(2020-01-30):
萝丽12通道接收机怎么对频,后五通道怎么使用,啊

网友:
遥控器设置对应的通道开关。接舵机外设之类的

网友A:
其实8通道接收机就够了。12通道是老固件没什么用
萝莉遥控器设置就8个通道。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制作12通道接收机

楼主:
8通道怎么制作,没有制作的电路图,和源码

网友(2020-10-09):
看一没有找到还要继续找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了吗?发个联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8通道接收机就够了。12通道是老固件没什么用
萝莉遥控器设置就8个通道。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制作12通道接 ...

求8通的电路图pom和固件,谢谢,4536636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