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闭门改机——爆改电动自由飞,萝莉二差

楼主(2020-02-01):
自从上次给家里小盆友买的电动自由飞上了隔壁小区二楼的空调架后,又买了个KT SU27,也是个电动自由飞。不过这个板子挺有意思的,跟之前的超级电容板不一样,它内置了一个大约150mah的小电池,按一下开关,可以输出15秒左右的电流,比电容飞机方便不少。
不过还是要改,毕竟之前答应好小盆友,给改成遥控的,再也不要它乱飞了——我叫自由飞为撒手没

补充内容 (2020-2-1 12:55):

楼主(2020-03-11):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让人念念不忘,再来看看

网友A:
好东西让人念念不忘,再来看看

网友:
闭门改机——爆改电动自由飞,萝莉二差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电磁舵机好不好整

网友:
看了一遍又一遍,果断下单了

网友A:
就是不知道电磁舵机好不好整

网友:
这帖子看了两遍了,哈哈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我也准备自己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边角上 662K ,是个电阻吧,怎么看像 三极管的封装,电路图里面没有 662k啊 ?? ...

仔细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边角上 662K ,是个电阻吧,怎么看像 三极管的封装,电路图里面没有 662k啊 ?? ...

662k是降压的

楼主(2020-02-01):
好像论坛问题不少,重新编辑了一下,结果就丢了好多内容!因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补充下:
原机重量20.5g,翼展25CM,电装为150mah左右小电池+716空心杯电机+47mm桨单推
改装后重量23~24g左右,电装改为萝莉4通2电调2舵机集成板+双发615空心杯+47mm桨,电池可以用原来的
补充下改装步骤吧:
1.先准备好改装材料:615空心杯2个,47mm桨2个,萝莉4通2电调2舵机集成板一块,150mah小电池一个(也可以用原来的),细硅胶线和电池公母插头若干;
2.测量原机重心,做好标记,改好后的鸡鸡重心尽量在原处,以便保证飞行性能(重心在充电口中心);
3.给机翼开槽,将电机固定在机翼上,位置可以用电机上桨后,假组一下,注意给桨留出空间,不要打到机翼和翼根(本人开槽位置从机翼根部往外22mm处,宽度6mm,深度注意上桨后不打到机翼即可,可以看图比照下);如果有3D打印机,可以用ABS材料打两个615电机座,卡在机翼上,设计得好的,也可以不用开槽,方便调整电机位置——没有3D打印机最好还是用开槽和纤维胶带固定好电机;
4.用电吹风小心加热机腹两边的贴纸再撕下,将原机电装拆下(太热会烫坏材料);将改装电池和接收板稍微固定在机腹上,调整好两者位置,画好标记,初步整体确认好飞机重心;
5.用小刀按上步骤画好的标记给机腹挖空出接收机位置和预留出电线位置;除去电池位置的贴纸上的胶,给贴纸切出一个门,作为电池仓门;
6.焊接好电池、主板和电机之间的电路:可以先确认好电机转向,规划好电线位置后,拆下焊接,这样不容易烫坏飞机;焊好后装回飞机,
7.将机腹两边的贴纸贴回原位置,用少量双面胶或纤维胶带加固好飞机各处位置,改装完成!

因疫情严重,没敢出门测试,只在家测试了一下:大概40%油门起飞,大油门估计能翻跟头!续航暂不清楚。。。

在此感谢各位魔友的大力支持——首先感谢萝莉大大,咱用的控和接收都是萝莉的;魔友高肥帅童鞋,接收板是他的版本;小飞机联盟的白菜司令,这么好玩的飞机是他推荐的,也是他先进行改装的(据说他用的玩具四轴主板改装);Dotnet大佬和枫,之前没用过萝莉的差速混控,感谢指点!

关于混控:
这块接收板是经过某位魔友修改过固件的,直接内置遥控器3通道(油门)对应接收机1通道电机输出,4通道(转向)对应接收机2通道电机输出,因此,只需要开启萝莉控高级混控器菜单,2号混控器(差速混控),同向改为3,异向改为4即可(可以参考图片)。接收机设置中的通道映射和通道输出pmw都不用修改。

最后,祝福魔友们在新的一年里,无灾无病,平安喜乐,爽飞机机!

网友:
不错不错,解放后做一架

网友C:
求分享QQ 1009274926@.com

网友:
这个集成接收是不是在群资料里有?

网友C:
话说那两个没焊接的是不是小功率三极管呀。请问多大的呀

网友D:
这飞机模型哪里能买到?

网友:
666   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E:
为什么34要映射到12上,继续用34不行吗?

网友F:
厉害。能说一下从哪里有集成接收机和电调的板子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34要映射到12上,继续用34不行吗?

不用映射,他这是固件内部修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能说一下从哪里有集成接收机和电调的板子教程吗?

没板子了,需要pcb和固件的话,我放到论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分享QQ 1009274926@.com
一直想做手抛机改遥控飞机但接受电调太大没法实现 ...

来萝莉群吧,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那两个没焊接的是不是小功率三极管呀。请问多大的呀

没用三极管,是两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模型哪里能买到?

机机在马老板那买的,现在估计涨了一点儿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映射,他这是固件内部修改好了

我想用萝莉接受机的原版固件,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板子了,需要pcb和固件的话,我放到论坛来

那就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用萝莉接受机的原版固件,该怎么设置。

原版的程序得用原版的接收机加mos组合

楼主:
转载自高肥帅,PCB及HEX文件已上传,需要的下载。

萝莉4通集成2路电调接收机资料 - 副本.zip

PCB&HEX

网友:
那手抛机能飞吗  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 ,正需要一个微型的

网友B:
板子边角上 662K ,是个电阻吧,怎么看像 三极管的封装,电路图里面没有 662k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