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怎么用IBUS

楼主(2020-02-01):
(无正文)

网友A:
接飞控最左边的接口 你看信号线在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
地线向上信号线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飞控最左边的接口 你看信号线在上面还是下面

接了,MP里接收机信号一直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MP里接收机信号一直为0

接收机对频没有

楼主:
接收机LED指示灯常亮,是对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LED指示灯常亮,是对上了

换个地面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