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电池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20-02-03):
储存电池不平衡怎么救?放电电压3v左右,充满4.2左右

网友A:
将电压高的一片放到和电压低的一样或者用1s的充电器给电压低的一片单独充电,充到和电压高的一片一样

网友B:
用你的B6充电器1S档把电压低的那块电芯充电直到和电压高的一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B6充电器1S档把电压低的那块电芯充电直到和电压高的一片一样

怎么单充1S?需要把电池拆开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压高的一片放到和电压低的一样或者用1s的充电器给电压低的一片单独充电,充到和电压高的一片一样 ...

充电满电,电压基本是一样的,储存的时候就会成这样,单独充需要把电池拆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满电,电压基本是一样的,储存的时候就会成这样,单独充需要把电池拆开吗?

不需要啊,不是有平衡插头吗?不要用充电器的储存模式放电,直接上机放到3.8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不是有平衡插头吗?不要用充电器的储存模式放电,直接上机放到3.8就行了。 ...

试了一下还是不会操作,能具体说下步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会操作,能具体说下步骤吗?

你去看一下电池平衡头的连接图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一下电池平衡头的连接图就懂了

把T头的正负极直接接到平衡头上充电就可以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T头的正负极直接接到平衡头上充电就可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划圈这里充电就对了吧,T插就不用插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划圈这里充电就对了吧,T插就不用插了对吧

对呀,放电也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B6充电器1S档把电压低的那块电芯充电直到和电压高的一片一样

B6没有1s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放电也同理。

好的,感谢

网友:
平衡不过来就废了

楼主:
已确定过不来了

网友B:
b6充电器Lipo  CHARGE里有1S3.7V这一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充电器Lipo  CHARGE里有1S3.7V这一档

b6不是2s~6s吗?难道你的和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