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晒晒,最近宅在家的成果

楼主(2020-02-07):
上图先
魔术板su27
    我的第一个固定翼,买回来两年了,魔术板空机回来自组的
去年过年时飞了一次,首飞机翼炸烂,粘好加了竹签补强,然后就一直放到今年。
现在的状态是今年飞的炸成这样了,不过技术到是有进步,
不过飞机快报废了,
机身烂的不成样子,电机也高温退磁了,现在飞着明显动力不足了,爬升困难,电量稍弱点就只能平飞了,
当时不懂搭配,买的2212,1000kv的电机10寸桨,只是看表这个拉力比较大。装机才发现桨太大了,然后剪短了用,怕转速低推力不够,有自己绕线改成1400kv的,
第二个48cm手抛机,1020空心杯双发差速,动力比那个su27猛,
  就是机身有点不直,老往左转,后来加了升降和方向舵,方向微调好多才能直飞,飞起来后,直接满油门不用动升降舵就能抬头转圈,
不知道是不是重心没调好,油门推猛了就抬头,加油门,必须推杆压着,要不就抬头转圈,还不好改出,另外就是不抗风,
  ,后面那个车子打好快一年了没装,前几天天气不好,飞机玩不了啦,就把别车装好了
车架全3d打印的齿轮也是  不齿轮用的尼龙材料打的,轮胎tpu材料,550电机 萝丽有刷电调,之前立华家的垃圾库存舵机,电位器有问题,不回中,

自组的打印机精度一般般,另外打印件收缩率的不确定性,倒置装机比较费事,别的还好,刮刀修刮下凑和能用,不过差速器和那个狗骨杯,打了几次才成功,
狗骨diy的,减震diy的,同步带用的3mmPu圆带代替,所有球头的都省掉了直接用螺丝固定,受制与整机材料,都是自制的,最终效果一般般,能跑,但是谈不上操控了,轮胎不够园,还有形变,摆动,狗骨同心度也不行,一样摆,皮带打滑,tpu的轮胎摩擦力不够,也打滑,猛推油门直接就能漂移了,不过道是减轻了皮带的负载,速度快了转弯根本转不过来,不知道为啥,倒车方向还算灵敏,跑起来倒车180福甩头很容易,往前就不行了

网友A:
3D打印确实不错,看着打印的车架好复杂,差速器都能打印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厉害

网友B:
这控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是自己做的吗

萝丽控,自己做的,这样式的买也买不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确实不错,看着打印的车架好复杂,差速器都能打印

呵呵这车架,貌似是以樱花某个车做的蓝本,不过本人没怎么玩过车也不确定,不复杂的也有,不过要的就是这个意思,四驱带差速的,

网友C:
1020空心杯上的啥尺寸的桨

网友:
前排是做不上了,座中间围观吧

网友:
牛逼了  我的哥

网友:
也是用的萝莉的控啊

网友D:
大佬有手抛机资料吗 ,
一直想做一架求一份资料
100927492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20空心杯上的啥尺寸的桨

直驱桨没注意多大的65mm72mm都行动力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手抛机资料吗 ,
一直想做一架求一份资料

不用资料,重心找好,重量控制好150g以内,我用的1s500的电池,48厘米翼展的,舵机找小的用就行了,,想改建议弄个大号改,好飞,抗风,这个有点小,有风就不好飞

网友:
这段时间家里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