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怎么设置一键起飞!!!

楼主(2020-02-08):
如题,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教程,有没有大佬帮帮忙,想设置成一键起飞,飞起来后就悬停在大约3米的位置,有没有这种方法!!!

网友:
需要设置的很多啊哥,还是去官网看看吧,记不住这么多参数,反正航线里面肯定是要写的,

网友:
高大尚想法帮顶

网友:
地面站有这个功能

网友:
飞鱼地面站,wifi蓝牙都可以,直接解锁起飞,可以直接点击自动航线,或者点起飞,起飞是二十米悬停,高度也可以设定的,也可以点降落,反正比自己手控稳

网友:
用AUT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