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帮忙

楼主(2020-02-09):
大神们进来看一下这GPS接线怎么接,东西是淘宝上买的废物拆下来的。拆下来的GPS是六条线,没有定义,不知道怎么接到APM飞控上。

楼主:
哥太感谢了这么晚还没睡。你画的这图,圆的是我的GPS我看出来了,那边的看不明天,能不能再画祥细点。谢谢了

楼主:
最好能直接画那几条线接APM的那里

网友:
这个是不是淘宝那家买的那个没有app的400块钱的那款?

网友A:
能不能拍个高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拍个高清图

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B:
    我按2楼画的图接线试了一下,效果比我买的近200元的M8N好很多。在室内距窗户一米左右的地方,原M8N搜星用了
好几分钟,最终显示有4颗星。这个GPS搜星快的多就十几秒,最终显示7颗星。
    接12伏电压,然后用手按住触感开关4秒,一圈亮灯,才有GPS信号,不开灯没有。原排线还是留着为妙,万一谁找到原厂的APP呢。
    右边红线是12V输入,黄线是在随便一个地方接地。左边是APM接GPS的插头,只用两线。没有接罗盘,哪位知道这上
有没有罗盘,如何接线,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2楼画的图接线试了一下,效果比我买的近200元的M8N好很多。在室内距窗户一米左右的地方,原M8N搜 ...

太谢谢了,右左两边的两个传感器有办法利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右左两边的两个传感器有办法利用么

    那两个传感器要用起来技术含量较高,等高手弄吧。
    现在已经利用的有:机壳,电机,电调,GPS,浆,云台支架,LED灯带(装饰)。120元够本了。

网友(2020-03-31):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右左两边的两个传感器有办法利用么

灯带没什么用,还要每次手唔打开开关。我现在这样接,直接插APM的GPS插口就行了,简单实用。

网友:
好,我也买了一台,准备动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