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求助F3飞控刷错固件

楼主(2020-02-09):
SPF3刷错了固件、刷成SPF3EVO的了、现在连电脑设备管理器里识别出来就是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 、用BF刷固件提示打开串口失败、怎么办啊、现在连电脑红灯常亮、BF软件识别不到飞控板、刷不进去

楼主:
机型DYSX160、我好像在刷固件前选错端口了

网友A:
短接Bootloader,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loader,再刷

换了一个CP2102的驱动现在可以连接上、刷固件提示:引导程序无响应

网友B:
有个软件可以强刷固件 我咋看这个飞控像我卖咸鱼的那个呢

楼主(2020-07-06):
引用 网友B:
有个软件可以强刷固件 我咋看这个飞控像我卖咸鱼的那个呢

换了系统,刷了好多遍刷好了,我买的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