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的OSD界面

楼主(2020-02-10):
先上两张国内能买到的,
1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2中文的就是这个样子。
一直都用着这两种,各种不爽,各种疑问,为毛字体不能小一点,也看过关于OSD自定义内容的教程和资料,但是就是觉得没有这几种看起来爽,
1这个内容少无所谓,主要界面字体还是很漂亮的。
类似果子飞控
2这个就有点屌啦,感觉都不像是飞控OSD,但是确确实实是飞控用的。YouTube上能看到!
3这个呐是一个软件,视频上加上了飞控的GPS信息,后期制作的,

以前有个社区版OSD,看着挺好的,可惜了,买不到咯!不过不便宜!
真心希望有大佬做个类似的OSD,造福pixhawk APM小白,大佬都不看OSD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玩开源飞控,希望国内也有更多大佬具有开源精神吧!

网友A:
tb找果子机载模块,有osd又有aat机载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找果子机载模块,有osd又有aat机载模块

果子的也看腻了,

网友B:
你看的不爽的是文字级的osd,下面的是像素级的osd。文字级的一个像素块就是一个字,像素级的一个像素才是一个点。所以像素级osd界面看起来粗糙。像素级的osd对单片机和视频叠加芯片的要求较高,程序也复杂的多,所以做的人少,价格也贵。其实现在好多固定翼飞控已经集成像素级osd了,比如F3、司南飞控。目能用于多旋翼飞控的像素级osd较少是因为多旋翼对姿态显示的要求没有固定翼高,只要能显示基本的数据就行了,姿态有没有无所谓。所以用像素级osd显得有些浪费。

网友C:
主要是 像素级别的osd是对数字信号进行叠加 现在都是模拟图传 你如何叠加呢?
或者你可以直接看树莓派那套高清图传..那个是给固定翼用的..并且是你喜欢的像素级别的osd

网友D:
还有一种办法,使用win10平板或直接用电脑,数传,视频采集模块。在地面站上osd是高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不爽的是文字级的osd,下面的是像素级的osd。文字级的一个像素块就是一个字,像素级的一个像素才是一 ...

哈哈,大佬所言极是,但是那些控或多或少用着没有pix功能多,或者高大上,基本上都用过了!除了买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 像素级别的osd是对数字信号进行叠加 现在都是模拟图传 你如何叠加呢?
或者你可以直接看树莓派那套高 ...

树莓派的摊子太大,本来FPV地上就一摊了,77大佬那边集成度已经算跟高了,但是还是太多了,
两三脚架,一根八木,就算是可拆的,还有七七八八的电池啦,转接线啦,如果有AAT就更多了!而且想要更远,需要的网卡也更多,无形中成本又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办法,使用win10平板或直接用电脑,数传,视频采集模块。在地面站上osd是高清的

这个方法之前有想过,没实践过,
楼上大佬们都说模拟的传输就这样了,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之前有想过,没实践过,
楼上大佬们都说模拟的传输就这样了,想想还是算了吧!

可以的,但mp地面站osd流畅性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mp地面站osd流畅性不是很好

有条件了试试,

网友(2021-07-31):
这个帖子还有人关注么?我向自己做一个像素级OSD的,有人一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