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一台冲浪者x8固定翼

楼主(2020-02-11):
平时都是飞穿越,飞时间长了眼镜疼,想装一个固定翼休闲一下。目前比较看好冲浪者x8,没接触过固定翼,大佬们给推荐一套配置吧!
不需要飞控fpv就平时目视飞行
续航的话2三十分钟足矣

网友:
直接推荐配置就好了啊

网友:
好盈30a,好的朗宇差的新西达2212,1400kv,七寸或八寸两叶桨,3s2200或者18650自组

网友(2020-05-04):
新西达看人品

网友:
人品好用n久没事

网友:
从来没有飞过固定翼是不是也模拟器飞几把练练,反正没老手带,自己装机琢磨前面几次是免不了要炸几次,弄个便宜的练手就行,比如那个某宝50-60元的飘飘机就不错,甚至自己拿kt板做个纸飞机是既简单又最省钱

网友:
我就是自己做的飞翼来炸

网友(2020-06-23):
自己做吧,直接上冲浪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