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大大双路双向电调改装四驱玩具车

楼主(2020-02-12):
关注和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电调做过三次前两次没有成功,最后一次成功了,终结失败原因是电路焊接、粗心大意造成的。

网友:
能发个改装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A:
双路双向电调源码能分享下吗~

网友:
固件萝绿群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双向电调源码能分享下吗~

萝莉群里有,萝莉大大教程里也有

网友:
这个不错,动手能力就是牛

网友:
我也去群里的教程找找看

网友:
新手 萝莉群号多少

网友(2020-03-13):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大脚车玩具车,我也准备改,你是不是把转向改成了舵机控制了

网友:
只要心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