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飞控主板 求指导刷最新固件

楼主(2020-02-13):
在朋友工厂里拿了几架老款无人机,该无人机用的是ARM STM32F407 VGT6芯片,通讯接口是CP2102 ,安装了2102驱动后有显示 但是用OpenPilot GCS一直连接不上,也刷不到固件。求高手指导。

楼主:
在家折腾到无语了,各种试,几台电脑都是win7 64位的系统,是必须要用winxp系统?还是有其他办法能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折腾到无语了,各种试,几台电脑都是win7 64位的系统,是必须要用winxp系统?还是有其他办法能处理的? ...

win7可以。

楼主:
看了一下午帖子也没余安装正确 只要刷新就是cp2102驱动,安装stmVirtual COM Port 驱动会出谈号,求指点。

网友:
f4应该是apm固件试一下下载mp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午帖子也没余安装正确 只要刷新就是cp2102驱动,安装stmVirtual COM Port 驱动会出谈号,求指点 ...

你的win7是什么版本?

网友:
直接刷betaflight

楼主:
win7专业版  直接刷也是显示连接不上 求详细分析指导 谢谢先

网友:
要短接一个地方才可以的

网友A:
你这个板是澄星的飞控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是澄星的飞控板吧

不知道什么品牌 也没有相关资料查 百度了你说的澄星飞控搜索不到

楼主:
求指导,怎么没有人来指导一下呢?

楼主:
没有人上来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