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楼主(2020-02-13):
最近在家无聊  有重做了个  参考坛友的创意  弄了个迷你的洞洞板
上图看看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大疆,洞洞板好用吗 作者:那谁 4967 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大疆,洞洞板好用吗 作者:那谁 53   够小吧
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大疆,洞洞板好用吗 作者:那谁 1330 就是接线有点乱
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大疆,洞洞板好用吗 作者:那谁 1242 呵呵装好 看着还凑合吧
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大疆,洞洞板好用吗 作者:那谁 9890 电位器还没装帽子
另外之前买的 拆机大疆摇杆 电位器行程不大合适.
用在萝丽控上  摇杆行程打不满 .校准后还是 打不满 也就百分之90左右
晚点研究下看怎么解决

控1

网友:
水一下攒牛币下文件
心酸心酸

网友A:
外壳真给力摇杆是一块五一个那家吗?

网友B:
看LDO好像是1s供电,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C: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请问是用那款打印机打印出的
最近想玩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请问是用那款打印机打印出的
最近想玩3D打印机

自组的i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LDO好像是1s供电,具体怎么接线?

1s供电ht7333两个,无线模块单独一个ht7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真给力摇杆是一块五一个那家吗?

凑和了,摇杆之前立华家的拆机大疆摇杆,四轴承的,好像3块一个,记不清了,不过阻值用萝莉控上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凑和了,摇杆之前立华家的拆机大疆摇杆,四轴承的,好像3块一个,记不清了,不过阻值用萝莉控上不合适

萝莉控只是取摇杆电位器上的分压值,与阻值大小关系不大吧。你是不是系统设置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萝莉控只是取摇杆电位器上的分压值,与阻值大小关系不大吧。你是不是系统设置里没设置好? ...

和设置无关,估计是摇杆行程不够,满足不了采样需求,已经尝试多次了

网友:
1s供电ht7333两个,无线模块单独一个ht7333,尝试多次

网友E(2020-06-09):
大部分遥控器遥杆都是5k的,用在萝莉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遥控器遥杆都是5k的,用在萝莉怎么调

5K也能用,关键看电位器行程。一般的行程都可以的。多数航模摇杆都是用60度行程的电位器,个别摇杆如我用这个,电位器用的是270度行程的,但是摇杆框架限制,倒置电位器行程走不满,这种就比较坑了,只有换了。也是想不通大疆怎么用这种电位器,难道就为节省电位器的差价

网友:
差不多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好粉嫩的样子,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2020-08-27):
好厉害的手艺。学习了。

网友F:
PCB打样才5块钱,为啥还要洞洞板这么麻烦,还难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CB打样才5块钱,为啥还要洞洞板这么麻烦,还难看。

好焊接 打得板子用贴片件很难焊接 件都超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焊接 打得板子用贴片件很难焊接 件都超级小

再做三代控  打印外壳 超小洞洞板  作者:renshuang 6104 谁规定打板就得用小贴片件了?能焊多大就画多大的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