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池饿死了怎么重新激活

楼主(2020-02-13):
有一快格式16000的电池饿死了,怎么重新激活,现在平衡充识别不到电池,还能拯救一下吗

网友(2020-04-11):
本论坛里有关于电池饿死 的办法 搜下

网友:
用5伏电源直接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对单片电池充电,有电后换平衡充。

网友:
可以埋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的笔记本18650就是饿死的,9节硬是拿单节充电充活了,开始充电没反应以为没救了,吃饭忘记了,充了一晚 ...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是饿死了,哈哈哈

网友A:
我拆的笔记本18650就是饿死的,9节硬是拿单节充电充活了,开始充电没反应以为没救了,吃饭忘记了,充了一晚上第二天测竟然好了

网友:
还能这么操作

网友:
找个12V 500MAH的电源正对正负对负接上用万能表一直测电压,到11V左右就用平衡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就回来的饿死指的是智能电池,因为电池电压低了电池保护板保护所以无法充电。没有保护板的电池即便能重新 ...

网友:
这个保险!

网友B:
能就回来的饿死指的是智能电池,因为电池电压低了电池保护板保护所以无法充电。没有保护板的电池即便能重新充电,电池的放电能力和容量都损失大半,做动力电估计勉强了!

网友C(2020-02-13):
自己找个电池把线接上,直接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没有坏掉的话,应该能充上电,等饿死的电池有了一定电压之后,再上充电器充电,充电器就能够认出来了。这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其实很简单。

网友D:
单片充电,充到3.7v就行了

网友:
水一下攒牛币下文件
心酸心酸

网友:
用数据线冲一下

楼主:
数据线怎么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找个电池把线接上,直接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没有坏掉的话,应该能充上电,等饿死的电池有了一定电压之 ...

正极接正,负接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充电,充到3.7v就行了

这怎么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极接正,负接负吗

就这样啊,需要自己动手改装一下,组好做一根线,我手头的电池有的时候放掉没电压了,经常要这么来一下,有的能救回来,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啊,需要自己动手改装一下,组好做一根线,我手头的电池有的时候放掉没电压了,经常要这么来一下, ...

不用一样大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怎么冲

拿手机充电头充就行了

网友E:
不插平衡头,用100mA镍氢模式充,等电压上来了再插平衡头用锂平衡模式正常充。最后看容量,损失大只有报废。

网友F:
拆开锂电池,各片分别用5,6伏的干电池组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充到3.7伏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锂电池,各片分别用5,6伏的干电池组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充到3.7伏特就可以了 ...

拆开危险性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插平衡头,用100mA镍氢模式充,等电压上来了再插平衡头用锂平衡模式正常充。最后看容量,损失大只有报废 ...

谢了,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希望能带来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
又来水经验

网友:
在平衡头上接线。一片一片的充,都充到3.5以上,再用平衡充充

网友:
建议报废吧,电池电压放到0即使充上去了也已经对电池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手机充电头充就行了

手机充电头如果是好点的,不会充的,因为电压太低了,识别不了,用b6最好

网友:
建议高电压激一下,再充电!希望有用!

网友:
电压没了,救回来也是废的,不能当动力电了

网友:
用镍氢镍铬铅酸模式,从低串数开始充,或者先串联一个电池,提供启动电压,然后继续用镍氢镍铬铅酸模式,然后慢慢升高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个,状态还行的电池,这么操作后,电压会慢慢提升,直到可以正常充电,但是人必须保持在场,因为时间长了可能过冲,自己注意设置。
状态插的电池,充上来的电脑很快就没了,这种就没用了。
最后识别激活后的电池的品质:充满后放置23天,自放点大的电压会偏低。就可以区别了。

网友:
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电池提供初始电压并且直接对冲激活,但是注意电压差别太大,否则对冲电流太大。。。

兄台,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