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教-萝莉3代 8通道接收机 接PIX 飞控

楼主(2020-02-14):
各位大神:
     请教如何使用萝莉3代 8通道接收机 接PIX 飞控,该如何设置萝莉遥控器,使接收机输出PPM信号与PIX飞控正常通信

网友:
一对一接啊,看飞控接口说明

网友:
设置里面的接收机输出模式,把一通道改成pp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