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安全开关

楼主(2020-02-14):
有没有大佬知道pix的安全开关有什么用,不装行不行

网友:
可以不安装

网友:
不安装,在地面站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改掉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具体哪一个忘记了,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不知道啊,怎么弄

网友:
开关真难看

网友:
可以啊,我就是把开关给拔了,然后遥控器设置killswitch通道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