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飞塞斯纳的吗

楼主(2020-02-15):
那么多种塞斯纳, 有什么区别?怎么选好

网友:
几十块钱便宜的epo就行

网友:
都差不多,就是失速点和重量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是看是不是下机身的重心能不能自由平衡滑翔性能,有的不可以滑翔飞出去就可以360自己翻滚,有的塞斯纳一飞出去滑翔性能非常好,不用飞控也可以自动平衡稳定,但有的下重心滑翔性能差的塞斯纳就必须要用自稳飞控系统了,这样塞斯纳适合经验丰富的模友,不然就配飞控

网友:
epo的就行,以前买过一架黄金坞的,挺好飞的,这飞机还耐炸,做为入门机挺好的

网友A(2020-03-25):
新手什么好飞?

网友:
没有飞过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什么好飞?

纸飞机或者冲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