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rd数传和手机5.8g图传并联一个USB接口

楼主(2020-02-15):
3rd数传和手机5.8g图传并联一个USB接口,弄成一个盒子方便一点,可行吗?

网友A:
可行,但要使用USB HUB,直接并联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但要使用USB HUB,直接并联没用的。

怪不得我直接并联,然后显示没驱动,还是识别异常

网友:
可行的,我做过一个

网友:
成功了过程发一个教程呗

网友B:
买个usb分线器插上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usb分线器插上去就是了

直接并联不行对吧

网友:
搞个云卓一体控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