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桨叶打到狗座了咋办?

楼主(2020-02-15):
如图

网友:
没必要装这么大相机吧

网友:
不应该买那种小的,专用的?

网友:
换桨或者换狗座

网友:
可以考虑改个竖置的狗架

网友:
桨距太大了,换一个桨距小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更长的铝柱,升高顶板的高度

网友:
垫高狗座会不会好些?

网友(2021-06-18):
可以换桨叶那个桨叶太高了

网友:
或者把狗座削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