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楼主(2020-02-16):
是这样的,我仿了一个3代萝丽控,用的是双回中摇杆,现在完成后又一个问题,就是在回中的事情,屏幕上显示油门摇杆的位置不是50%,而且略有偏移,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摇杆校准也做过了,好像还是不行!
毕竟其它三个通道都有微调按钮,但是油门通道不知道在哪微调,还是根本就没有微调功能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1.油门摇杆回中定位不准。2,萝丽油门通道根本就没有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门摇杆回中定位不准。2,萝丽油门通道根本就没有微调

谢谢帮助,那么请问下,摇杆回中不准有办法调整吗?

网友(2020-03-28):
有的摇杆总成有调节有的就没有,这就看生产厂家了。

网友(2020-05-02):
我加你好友,同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求助啊

抱歉来晚了,好友已经通过了!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做了三个萝丽三代控;
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左手油门 通道 作者:ELSE 6973 第一个控用的是一对带一块PCB板子的摇杆,这个控做好以后油门回中后在50%位置;
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左手油门 通道 作者:ELSE 2102 第二个控用的摇杆和第一个控比就少了块PCB板子,回中后的屏幕上显示油门在49%左右;
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左手油门 通道 作者:ELSE 7184 第三个控用的是淘宝上一个15块钱的控改了,只保留了它的摇杆和外壳,这个控做好以后油门中位偶尔在47%~52%之间跳动。

这个问题我也去群里请教了,但是没有收到回复,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而且我的控还有一个问题,右手摇杆往上推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一个电压数值也会随着增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了几个地方,也没有找到答案!

今天控没在身边,明天晚上我试试能不能发点图片和视频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来晚了,好友已经通过了!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做了三个萝丽三代控;

楼主说的很详细,感谢分享!我是偶尔玩一下车船类的,要求油门摇杆自动回中时油门是0,但萝莉大神的控,油门回中时是50%,适合航模。
我在菜单设置里调了好长时间,但依然没有改变(我感觉是要改程序才能解决,瞎猜的)。目前我想的解决办法是(还未试):通过菜单改变通道位置,把油门位置调到右手摇杆上下位,不知是否可行,只能等我接收也做好了,真正试一次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很详细,感谢分享!我是偶尔玩一下车船类的,要求油门摇杆自动回中时油门是0,但萝莉大神的控, ...

车船使用的都是双回中的控,油门摇杆在中位的时候就是50%的,如果希望是0的话,就使用不回中摇杆,然后摇杆拨到最底下,油门显示为0。
现在的问题是摇杆回中后油门数值本应显示为50%,但是这个数值大概率会有偏移,至少我做的控大多有这个问题,我对这些也不懂,完全就是依葫芦画瓢来做的!不过幸好不影响使用!就是强迫症看着不能忍…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左手油门 通道 作者:ELSE 8353 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左手油门 通道 作者:ELSE 3377 萝丽控油门通道中位问题 左手油门 通道 作者:ELSE 5285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来晚了,好友已经通过了!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做了三个萝丽三代控;

十五元的遥控器我也改了,同样的不在中位,不管怎样校准摇杆都没用。后来我想软件不可以,改硬件吧!把装电位器板的固定孔加大,中位偏哪边电位器板反向移动调到中位。我的是这样给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船使用的都是双回中的控,油门摇杆在中位的时候就是50%的,如果希望是0的话,就使用不回中摇杆,然后摇 ...

自动回中的摇杆难免会有些许机械偏差,不是50%也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船使用的都是双回中的控,油门摇杆在中位的时候就是50%的,如果希望是0的话,就使用不回中摇杆,然后摇 ...

已经搞定了,原来油门回不回中对操作完全没影响。油门显示49%,感觉没啥影响。

网友C:
我有个可能比较傻的问题想不通,就是如果是回中的,那默认50,一开机电机不就开始转了?怎么样设置让一开机中位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可能比较傻的问题想不通,就是如果是回中的,那默认50,一开机电机不就开始转了?怎么样设置让一开机 ...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就行了,双回中的控一般都用在车和船上!车船都有倒退,所以用的是双向电调!
接好电调、接收机,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位,给接收机上电,听到滴滴的声音之后,把摇杆回到中位,又会有滴滴的声音发出,这样油门行程就校准完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