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不上地面站

楼主(2020-02-17):
下午折腾半天连接不了地面站,前几天还好好了,MP有提示,是英文,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
这是重刷固件时提示的

网友:
检查物理链接 一般是线坏了接口坏了之类的

网友:
有时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升win10解决的,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