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apm飞控用4s的pid参数怎么调

楼主(2020-02-18):
用默认参数飞,用3s电池可以稳稳的飞,但是用4s电池飞机左右抖动频率还挺快的,我把roll和pitch的p值都调成0.060,D调成0.009还是很抖,自动调参试过了,好像没有用,可能飞机抖动的原因吧、在这里请泡泡老师和其他大佬帮我看看怎么解决,感激不尽,
飞机是450机架,2212/920kv电机,整机2.6斤重的样子带电池

网友A:
使用默认参数,然后调P速率的p值调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默认参数,然后调P速率的p值调小就行了

是调pitch的p值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调pitch的p值么?

是的。。。。。

网友:
前几天我的450用4s也是这样。 用3s电池自动调参,用4s旋停不震动了,但前进后退有一点点震动。最后恢复默认值。再用4s的电池,就没有原先的问题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试过了没用还是抖

网友:
把ROII的P值调到110应该就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换更新的飞控把 apm有点太老了 pix就不错~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学习一下,我的也是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