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20-02-18):
这种相机的接口如何接出视频输出线啊
HOMI的接口
急,在线等!!!

网友A:
看看他usb口有没有输出,买个转接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他usb口有没有输出,买个转接线就行

AV不能输出,转接线我怕要驱动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他usb口有没有输出,买个转接线就行

这个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型号的找的都是电视那种,找不到这种小的

网友:
你可以从安卓口挨个试试

网友:
HDMI转AV模块,适合SONY 5N 5T等相机,MINI插口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2.301bb4eb0CXslE&id=43949515583&ns=1&abbucket=20#detail

网友:
希望你能有用

网友:
相机调成TA模式,小的那个插个的第五根线就是视频输出线

网友:
第图根线就是

网友B:
usb口上可能有AV输出 小米的相机就是这样的所以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口上可能有AV输出 小米的相机就是这样的所以可以一试

我接了他不显示啊

网友:
这个玩意就可以,某宝有卖,几十块

楼主:
能发个链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了他不显示啊

视频和地线都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