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6s控制线用多少伏供电

楼主(2020-02-18):
用12v会不会烧相机

网友:
控制线不用供电啊

网友A:
相机5V供电,AV输出不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5V供电,AV输出不用供电

控制线说要2s到6s供电,无人机12伏不知道会不会烧相机

网友:
5v,否则烧相机

网友B:
12V百之百燒,只能用5V,用12V我已烧两个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百之百燒,只能用5V,用12V我已烧两个像机了。

12v正常运转

网友:
5v供电需要 如果不用5v的话可能烧坏主板

网友:
我的飞萤7s,用4s电都没事

网友:
25V我用过没问题,但是发热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