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小飞机继续改进

楼主(2020-02-18):
前几天初版试飞效果太差,只能勉强飞起来,直线飞都吃力,转弯就掉高,原机的图:
这两天不甘心,又改了一下:
重了几克,到40了,主要是加配重、打胶更多了。
飞控后移了,放到前面拉杆不好布置,机身刚度也不行,打舵就有些弯。不过重心也后移很多,所以砍了一截腰,加了个鼻子,整机比例丑一些了。
用网线的芯做拉杆,还行。
希望这么近不要太影响气流。
后腰用风筝骨加强。
前次电机直接用热融胶打上去的,半分钟就软化了,这次先用扎带绑上再打胶,试车一分钟还比较稳。
鼻前加螺母压头,加了个电池挡板。
这次用了8520电机,加大桨叶,这是上次的小桨。
明天试飞去,希望有改善。

网友A:
动力不足,胶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玩具。

小孩时代没得玩,现在补回来。我女儿天天看我折腾,她们要什么有什么,不是我们这一代能比的。
我82的,还没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足,胶打多了

下一步目标就是减重头次自己做出能起飞的,才知道理论和实际的差距是多么大,以前看论坛总觉得现在动力都不是问题,大力能飞砖了,结果并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孩时代没得玩,现在补回来。我女儿天天看我折腾,她们要什么有什么,不是我们这一代能比的。
我82的, ...

我84的,也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84的,也想玩

大叔弟

网友D:
我也82的,以前想,现在才有可能实现,哎时代不同,命运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82的,以前想,现在才有可能实现,哎时代不同,命运不同啊。

现在出去试飞这种手工制品,不带个小朋友在身边,挺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又不好带出来,只好找偏僻地点进行

楼主:
下班试飞了,能飞起来转圈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飞控大油门二十秒会自动断电,但油门不停改变就不会停。
通过试飞,觉行8520空心杯加这个桨动力已经差不多了,算不上大,也还够用了,三分之二油门能盘旋了。估计减重一些会更好。

网友E:
翅膀太靠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翅膀太靠后了吧

对呀,我也觉得,飞直线还好,转弯的时候感觉不利索,而且头沉下一点拉不起来。计划再改

网友:
竹丝或者1MM碳纤棒+保鲜膜做机身会不会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