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固定翼

楼主(2020-02-18):
大佬们 航模的重心相关的知识能科普一下吗  我的su27炸了  因为重心向前了

网友:
不懂哦,一般都在机翼中心,蛇七寸的位置。

网友:
机翼三分之一处

网友(2020-06-24):
重心在机翼升力中心前面,比较稳定,在后面不稳定,越靠后越不稳定。

网友:
好像是在机翼后缘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这块地方也就是飞机的有效气动弦长

网友:
你是自己裁得的,买现成的应该不会啊

网友:
卖家都会有个参考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