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无人机重心位置

楼主(2020-02-19):
大佬们知道这种

网友A:
拎住左边一个点,让它垂着,记下经过这点的垂线,再拎右边记一条垂线,两线交点是重心。  应该是拎任何点,垂线都过重心。
不过升力中心和动力中心就麻烦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拎住左边一个点,让它垂着,记下经过这点的垂线,再拎右边记一条垂线,两线交点是重心。应该是拎任何点,垂 ...

这是找重心位置,但是之前不是得确定好重心位置在哪个地方,飞起来才稳定些吗

网友:
建议做出来之后用悬线确定重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找重心位置,但是之前不是得确定好重心位置在哪个地方,飞起来才稳定些吗

最简单就是问卖给你的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问卖给你的人啦

他知道重心在哪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选在那儿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机翼下不是有俩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机翼下不是有俩点吗?

是的,我就是想知道那两个点是咋个确定的,因为我也想做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C:
这样才对.

网友:
一般是设计好的,应该有说明书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才对.

哥,那中间那部分呢,那部分不用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那中间那部分呢,那部分不用管吗

我是指第一张的画法有误.
严谨的估算,当然必须要分成二个面积,二个平均翼弦去算.
飞翼通常重心从20%测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

就是这种固定翼的重心应该定在哪个位置上,因为后面不是还得装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第一张的画法有误.
严谨的估算,当然必须要分成二个面积,二个平均翼弦去算.
飞翼通常重心从20%测试 ...

有点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