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

楼主(2020-02-19):
刷好了BL固件,MP地面站能识别端口了,但是地面站刷不上固件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网络连接 有时候连不上服务器会这样

网友:
试试地面站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网络连接 有时候连不上服务器会这样

网络没问题

网友:
刷错了呗

网友B:
BL固件为啥要用MP地面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固件为啥要用MP地面站刷

用INAV地面站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