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一下,运动相机是否可改fpv

楼主(2020-02-19):
真得可以改吗?有大神改过吗,怎么改教教

网友:
当然可以改了可以

楼主:
怎么改呢

网友:
确保你的相机有TV输出功能,外接图传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单反都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好像小蚁可以直接用

网友(2020-05-30):
我手上的小蚁是可以的,设置里面会有

网友:
我一直用有TV out功能运动相机,不用再费事安一个摄像头,显示效果还强于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