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可以用双回中控吗

楼主(2020-02-20):
apm可以用双回中控吗,感觉大疆的控制方式很舒服,油门回中悬停,不知有人试过apm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但用双回中遥控无法实现大疆那种往上推高度增,往下拉高度降。

网友B:
可以的,有个定点模式就是这样

网友:
晕,好像是定高模式?记不太清了,很久前用过的

网友C:
定高模式、定点模式都是这样。回中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用双回中遥控无法实现大疆那种往上推高度增,往下拉高度降。

那操控逻辑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有个定点模式就是这样

还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高模式、定点模式都是这样。回中悬停

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需要设置吗?

在mp中将模式设置到遥控器某通道,或者用数传电脑上在线改模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p中将模式设置到遥控器某通道,或者用数传电脑上在线改模式都行

这是切换模式用?

网友E:
解锁默认留待模式就可以用....推油门上升 收油门下降 回中定高... (解锁电机怠速就不要关闭了) 成品无人机 也就是集成度更高  飞行模式也无非就是 解锁默认留待模式 然后跟随 绕圈  航点..等一些数传支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锁默认留待模式就可以用....推油门上升 收油门下降 回中定高... (解锁电机怠速就不要关闭了) 成品无人 ...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锁默认留待模式就可以用....推油门上升 收油门下降 回中定高... (解锁电机怠速就不要关闭了) 成品无人 ...

哥们,留待模式状态下不能解锁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