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的头追能不能用433来做信号发射和接收

楼主(2020-02-20):
如题,不知道skyzone的头追用的什么信号,不知道433来做信号发射和接收能不能行得通,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A:
skyzone的头追用的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yzone的头追用的ppm信号

可以用直接用433来转发接收信号吗?不通过遥控

网友B:
不能把   你去百度啊  哈啊哈哈哈哈哈 哈哈好哈哈哈哈好  lkong.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把   你去百度啊  哈啊哈哈哈哈哈 哈哈好哈哈哈哈好  lkong.net

百度不到才来专业的地方问的

楼主:
求来个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8624152/?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7

我用的是枪控不是板控,所以没法通过遥控来转发头追的信号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得~不过有点麻烦  一般433高频头都是ppm输入的,所以你得买个pwm转ppm。把眼镜输出的两个通道pwm转ppm接入433。

网友:
好像可以,遥控与头追都连接4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得~不过有点麻烦  一般433高频头都是ppm输入的,所以你得买个pwm转ppm。把眼镜输出的两个通道pwm ...

我问了厂家  眼镜的头追信号输出的是ppm信号,那应该可以直接用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