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不同的电机能混用吗?

楼主(2020-02-20):
穿越机一个2205 kv2300的电机坏了,网上买不到同品牌的了请问能否用其他品牌但同规格及外观一样的电机互换吗?

网友:
可以的,稍微有点差异也没啥关系,飞控会自动调整点

网友A:
最好不要混用,即使参数一模一样,不同品牌的电机也有细微的差异,会影响你飞机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混用,即使参数一模一样,不同品牌的电机也有细微的差异,会影响你飞机的稳定性。 ...

理论上当然没啥问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人飞起来都感觉不到啥的,如果技术上去了,估计也不会纠结电机混用的问题了。

网友(2020-06-05):
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