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遥控器问题

楼主(2020-02-20):
请教大神国产控有那个个牌子或者型号可以实现两个或者以上的接收机分别对码以后,以后不论使用那个接收机都不用重新对码的?我有两个飞机用的乐迪接收都对码了,我不论飞那个都不需要重新对码。还有什么牌子可以这样

网友:
天地飞 华科尔都可以吧 对码一次就行

网友:
jumper T16也可以

网友A:
只要能跟接收机对上码,不论啥牌子的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跟接收机对上码,不论啥牌子的控都行

不是啊,我用富斯跟睿思凯都不行,想用另外一个就必须从新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