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二代轻型4通接收怎么和三代萝丽控配对

楼主(2020-02-21):
如下图,做了个三代控和二代时做的4通轻型接收配不上对,短接配对五六通道针脚,控搜不到,接收和二代控是可以正常用的,是不是要刷接收固件,哪里可以下载,,如果哪位模友有可否发一份26243230@qq.com谢谢

网友A:
4通的接收好像就得把程序全部清除并重新下载后再次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的接收好像就得把程序全部清除并重新下载后再次对码!

还是刷原来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刷原来的固件?

对!相当于就是把芯片里的程序重新刷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相当于就是把芯片里的程序重新刷一遍!

好,谢谢,试试

网友:
天天学习,自强不息,不忘开源,感恩有你。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有懂的吗

楼主:
自己解决了,这个轻型接收和三代新六通接收是一个芯片,但和2.4G模块接线不同,所以把新六通程序里的2.4G模块管脚定义改一下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2020-04-20):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这个轻型接收和三代新六通接收是一个芯片,但和2.4G模块接线不同,所以把新六通程序里的2.4G模 ...

你好,请问有教程吗?或者能上传一下改好的固件吗?

网友:
请教前辈,我的萝莉三代控怎么也对码不上接收机?怎么对码?